请教 ORCAD里面的Title Block 的问题

楼主(2016-08-29):
各位前辈,请教一下几个关于orcad 16.5 里面关于title block的问题
我已经在模板里面指定了title库的路径,新建page时,能自动添加title block
但是在一些已有的原理图(即不是新建页面),只能手动一个一个的加title block吗?有没有自动批量添加的?
另外,手动添加的话,不能放到最右下角贴边,添加后的titleblock也不能随着页面设置大小后随边框移动而始终保持在最右下角(新建page里面的是能的)
请教如何让手动添加的title block 能和边框融为一体,随边框始终保持最右下角?

网友:
(1)没有自动批量添加。
(2)點選titleblock之後,要在超出右下框框時候,放置titleblock,才能随着页面设置大小后随边框移动而始终保持在最右下角。(這是軟件設計不好,所以很難操作)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试了的确能行,
补充一点,原有的titleblock再想移动到边框是不行的,删了重新place—>titleblock—>鼠标点在最右下角放置就能贴边。,

网友(2019-02-28):
我已经在模板里面指定了title库的路径,新建page时,不能能自动添加title block

网友A:
在,
前辈,
1.我已经在模板里面指定了title库的路径,新建page时,却不能自动添加title block,能把你的方法指教一下吗。
2.把制定的路径删除了新建page也不自带原来cadence自带的titel了

网友(2019-04-09):
怎么指定title库的路径?

网友:
在你symbol库中可以替换,将之前的替换成最新的

网友:
    如图所示,我配置了design template

网友(2020-03-14):
    點選titleblock之後,要在超出右下框框時候,放置titleblock,才能随着页面设置大小后随边框移动而始终保持在最右下角。不错,受用

网友(2021-09-02):
    是不是我看的不全?

网友(2021-11-02):
引用 网友A:
    在,
    前辈,
1.我已经在模板里面指定了title库的路径,新建page时,却不能自动添加title block,能把你的 ...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