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P封装制作方法求解-感谢大神

楼主(2016-08-29):
CFP24的封装,管脚太长了,不知该焊接哪段引脚,请大神指点!

网友:
这是什么封装那么长

网友:
如果是沉板,只焊接尾端2MM左右;如果引脚弯折焊接,需要看弯折图,跟SOP类似了!

网友:
    这么长,什么鬼。  不能剪短吗

网友(2017-03-02):
    :o:o第一次见

网友(2017-08-08):
    用这种封装的脑子有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