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

楼主(2016-08-29):
我用这个驱动电路去控制42BYGH3401步进电机。步进电机的电流为0.95A,电阻为4ohm,电压为3.8V.
我把TIP142换成了122,VDD用的12V,可是TIP122很热,电流也很大,是要限流吗?还是怎么弄?求大神指教,谢谢了。
用的STM32f103单片机控制的。

网友:
馬達規格書

我只是來倒茶的!

42BYGH2 Series.pdf

网友(2016-10-08):
个人理解:看两者这个参数,可知122损耗大,故发热量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