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修改封装后无法更新到PCB中

楼主(2016-08-29):
如图所示,在PCB中选中器件右键edit decal后弹出以下对话框,怎么破?

网友A:
元件和线被保护了,先解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和线被保护了,先解锁看看。

谢谢~~~选中所有网络解锁后OK了@~

网友:
英语很重要

网友B:
The selection cointains parts with protected routes attached.
查不到 cointains 這個字
Google 翻譯建議修正為 contains
英文好的可以幫忙確認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e selection cointains parts with protected routes attached.
查不到 cointains 這個字
Google 翻譯 ...

應該是contain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