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版 PCB文件保存特大,不知是否设置出错。

楼主(2016-08-29):
AD16版 PCB文件保存特大,一个简单的PCB都有十几M ,将PCB里的内容全部去掉,存储文件大小不变!!!将其保存为4.0版本的只有100K左右。
有哪位前辈遇到过类似问题不?

楼主:
已经解决:在“参数选择”里找到“PCB Editor”列表里有项“TrueType Fonts”点开将“嵌入TrueType字体”勾选调,再保存即可!

网友:
不加载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