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电路问题

楼主(2016-08-29):
设计了一个AUDIO电路,现在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我插入耳机的时候显示的是拔出,拔出耳机的时候显示的却是插入,正好是反着的。问题出在哪里?ALC883手册中都没有详细说明其工作原理的,找不到原因

网友:
测试下你耳机检测PIN的电平是否是你期望的值,再确认下你的耳机switch默认状态。

网友:
他山之石可攻錯,找了一份別人的電路圖給你參考!

网友:
這裏還有一份!

MSI EX600_MSI MS-1636_Ver1.1.pdf

网友:
先檢查耳機座的規格,插入時候開關迴路是"斷開"還是"短路",不同型號、不同廠商做法不相同。

從電路圖符號和網搜找到的電路圖做比較,感覺是反相了!(未插入前要接地)

网友:
耳机检测脚的电平反了,改板||换座

网友:
    問題出在sense-A 上面,電平搞反了;

网友:
    这不是硬件问题吧?

网友(2016-10-04):
    围观一下问题

网友: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