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平面的问题

楼主(2016-08-30):
参考地跟参考电源有多大区别?
我现在VGA走线一部分是参考GND,另外一部分是参考3.3v,这样会有多大影响?

网友:
跨分割不好

网友A:
阻抗不连续,引起信号反射,跨分割的估计问题更大。有仿真条件的话最好仿真看下,下图是S1层DDR走线参考电源层和地层时,电源层铺通不当引起的阻抗变化。也许板子能工作。但在设计的时候不要报侥幸心理,对薪资友好一点

网友:
如果能保证3.3V没有太大的纹波或突然的轨道塌陷的话,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垮了一次切割并非就是世界末日,要看您的VGA信号的本身的设计,波形的噪声余量够不够。
有条件的话,仿真一下吧^_^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不连续,引起信号反射,跨分割的估计问题更大。有仿真条件的话最好仿真看下,下图是S1层DDR走线参考电 ...

看不太懂,那请问参考地跟参考电源有什么区别?
另外问问,你这个是sigrity?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不太懂,那请问参考地跟参考电源有什么区别?
另外问问,你这个是sigrity?

Siwave。 现在被ANSYS收购了,合并为电磁套件,集成HFSS,Designer等仿真软件。可以导入Cadence和PADS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wave。 现在被ANSYS收购了,合并为电磁套件,集成HFSS,Designer等仿真软件。可以导入Cadence和PA ...

这个有破解版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破解版的吗?

网上搜吧,有的,网上的资源有bug,16.0出现过导入cadence部分过孔参数错误,16.2会出现做SI仿真时无法调用Nexxim,17.0会出现仿真死机.我现在用的是淘宝上买的破解版。功能还是蛮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