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平面的问题(网络卡顿造成重复)

楼主(2016-08-30):
参考地跟参考电源有多大区别?
我现在VGA走线一部分是参考GND,另外一部分是参考3.3v,这样会有多大影响?

网络卡顿造成重复,麻烦管理删除

网友A:
你是说跨分割了还是换层后参考平面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跨分割了还是换层后参考平面变了?

参考平面换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关注下,理论3.3V如果稳定,且3。3V电容的地过孔足够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