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变铜皮的skill,谁能提供一个~谢谢

楼主(2016-08-30):
我之前有一个该skill,但是不好用,密码是这个论坛网址~

网友:
axlCmdRegister("ClineToShape" 'ClineToShape)
axlSetAlias("c2s" "ClineToShape")
procedure( ClineToShape(@optional (cline nil))
prog((poly clayer cnet cparent mark)
   unless(cline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all") ?onButtons '("noall" "clines"))
      cline = car(axlGetSelSet(axlSingleSelectPoint()))
   )
   poly = car(axlPolyOperation(axlPolyFromDB(cline ?endCapType 'OCTAGON) nil 'OR))
   clayer = cline->layer
   cnet = cline->net
   cparent = cline->parent
   mark = axlDBTransactionStart()
   axlDeleteObject(cline)
   if(axlDBCreateShape(poly t clayer cnet cparent) then
      axlDBTransactionCommit(mark)
   else
      axlDBTransactionOops(mark)
   )
))

楼主:
麻烦确认下,代码是不是有错误~并不能使用~
或者麻烦直接发送一个il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确认下,代码是不是有错误~并不能使用~
或者麻烦直接发送一个il文件~

能用的啊,输入c2s后选择需要变成铜皮的cline
我只是没把对话窗口做出来而已
可以根据需求把 ?endCapType  'ROUND(圆形)改成'OCTAGON(八角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确认下,代码是不是有错误~并不能使用~
或者麻烦直接发送一个il文件~

直接发文件,怕你权限不够不能下载

网友:
    亲测,可用,多谢

网友A:
    请教下为什么要把线变成铜皮,直接铺铜皮不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为什么要把线变成铜皮,直接铺铜皮不好吗

    表层的线,绿油开窗,打算手动画shape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表层的线,绿油开窗,打算手动画shape吗?

    表层的线,绿油开窗?这是什么意思啊,不太明白,能仔细说说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表层的线,绿油开窗?这是什么意思啊,不太明白,能仔细说说嘛

    有些信号表层要露铜沉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信号表层要露铜沉金的

    哦,明白了

网友(2018-08-29):
    可以使用,但是无法cancel

网友:
    成功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确认下,代码是不是有错误~并不能使用~
或者麻烦直接发送一个il文件~

W- *WARNING* (axlDBCreateOpenShape): Invalid database id argument - dbid:removed

点击走线,会有上面提示的错误。line 变成 shape 可用。正常吗?能不能把cline变成shape?

网友(2020-02-26):
    我用不了呢

网友:
    求大神们给支支招

网友(2021-08-21):
    可以用的,是我把线放到板框外就不行而已,板框内的线可以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