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可以当做反相器吗?加晶体做钟振?

楼主(2016-08-30):
如题,现在想用FPGA与自己产生时钟,用反相器与晶体做时钟振荡器,可以实现嘛

网友A:
一般没见这么用的,你可以在外部用一个7404来产生时钟。fpga内部的反相器,和真正的反相器电路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没见这么用的,你可以在外部用一个7404来产生时钟。fpga内部的反相器,和真正的反相器电路是不一样的。

我目前就是用的7404做的时钟,就是想把这个7404去掉,直接用FPGA的反相器,查了不少资料,猜测FPGA的IO的反相器是逻辑反相器,没有负反馈放大的功能,不能当做7404的反相器的功能来使用

网友(2017-12-10):
这个以前做过,没有成功,可能外部电路没设计好,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2018-01-24):
为什么不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