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Q板子DDR3启动问题

楼主(2016-08-31):
Hi,大家好,想问一下各位曾经做过IMX6Q处理器的大师,小弟最近做了一块板子,DDR3布线完全照抄官方开发板,DDR3内存为2GB。但是目前我们遇到的情况就是上电之后可以识别,但是无法烧录,这两天实际测试了一下之后发现应该是DDR3没有启动,我们实际测量了一下开发板,在烧录或者是使用DDR3调试工具的时候,DDR3的reset脚会被置高,但是我们自己做的板子完全没有变化,始终是个低。reset管脚上的10K下拉电阻已经测试过了,没有问题,PCB板没有短路,1.5V很稳定,0.75V的Vref也很稳定。制板的时候,DDR3走线,单端50欧姆匹配,差分100欧姆匹配,这些都有做。那么会是什么问题导致DDR3无法启动呢?如果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大师,还望指点一下小弟哈,多谢,多谢!

网友A:
reset加个上拉试试,是不是reset驱动能力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et加个上拉试试,是不是reset驱动能力弱

reset这个是芯片内部直接提供的,无论是官方的板子,还是其他开发板,都是只有一个10K的下拉。意思是我们自己提供一个10K左右的上拉,然后把这个下拉去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reset这个是芯片内部直接提供的,无论是官方的板子,还是其他开发板,都是只有一个10K的下拉。意思是我们 ...

1,因为不知道你用的芯片复位是低有效还是高有效,从你描述的现象估计是低有效。
2,由于你说的复位一直低,无法置高,所以就会想到,是你的驱动能力是否不够,或者是复位信号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因为不知道你用的芯片复位是低有效还是高有效,从你描述的现象估计是低有效。
2,由于你说的复位一直 ...

是这么个情况:
1、测量开发板,一开始是底电平,然后在开始烧录之后,会跳变到高电平。而我们自己做的板子,从头到尾没有任何变化。
2、我在设想,如果我们手动把这个reset拉到高之后,会不会对芯片有影响或者弄坏芯片。用多大的电阻比较合适,10K可么?

楼主:
好吧,我找到问题了。看图就知道了。。。我也是醉了。

杯具啊~>_<|||
哈哈,是要重打板的节奏啊,画图的扣奖金。

网友B:
你们不是按照开发板图纸来做?为什么会存在这个问题? 一般情况都是套图拿过来 修改一下外围 基本上都不用动

网友:
    这是忘记接了吧

网友:
    刚想问是不是CS端没控制好呢,原来是漏了一路2.5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不是按照开发板图纸来做?为什么会存在这个问题? 一般情况都是套图拿过来 修改一下外围 基本上都不用 ...

我们只用了其中一部分功能,LVDS整个模块都没有用,所以就没有接,但是没想到会出这种奇葩问题。也是长记性了, 下次再做开发板,每一个不用的电源都要引一个PAD出来,以防万一。

网友:
    哈哈,我都怕了,最近做了个3288的,还没回来,也是用开发板一部分功能

网友:
    是的,不用得功能模块信号可以不接,但电源供电最好保留或者串个0R ,很多处理器都有这种情况的,之前做海思HI3531时候看到文档也有类似提醒

网友:
    我最近也要改一个IMX6的板子。。
楼主的教训非常深刻!谢谢分享!

网友(2017-05-13):
    楼主,官方原理图里特别备注:NVCC_LVDS2P5 also powers on-chip DDR I/O predrivers,
    and must be powered whether LVDS is used or not.

你居然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