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log日志文件不能产生

楼主(2016-08-31):
allegro只能进行layout的基础操作,比如走线,器件移动导入DXF等,不能进行器件更新,不能生成gerber,不能导入网表,均提示log后缀的文件不存在,有哪位大神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卸载重装试试

楼主:
    我之前用一直都没问题,有一次需要装17.2来看一个文件,但是用阿里狗安装的,阿里狗说的不同版本的可以并存就没有卸载16.3就直接安装了17.2,结果安装到一半提醒已经安装了16.3不能安装我就取消安装了,然后16.3就出问题了,全部卸载了重装也不能解决

网友A:
    重新装下试试

网友:
    看下环境变量

网友:
    我装16.6和17.0也的也出现类似问题,后来两个都卸掉。清理注册表,装16.6的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装下试试

重装几次 了而且是用360完全卸载的

网友(2017-06-07):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是安装好是好的,用着用着就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19-04-04):
    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2021-08-19):
    楼猪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