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们大神可以帮忙看看???

楼主(2016-08-31):
我想做一个220V AC到3.3V DC 电流100MA就够。有没有那一位大神给一个简单又便宜的方案呀,110V AC到3.3V  DC也要一个。
 不用变压器可以做到吗?

网友A:
AC 阻容降壓,請參考
http://www.twword.com/wiki/%E9%98%BB%E5%AE%B9%E9%99%8D%E5%A3%93
http://cocdig.com/docs/show-post-11473.html

谢谢 版大大 非常感谢
我就知道你又拿出來貼!Zzzz....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 阻容降壓,請參考
http://www.twword.com/wiki/%E9%98%BB%E5%AE%B9%E9%99%8D%E5%A3%93
http://cocdig. ...

版大大,你这个电路好像不能用在我这个上面,我的是蓝牙模块类的。

注意事项:1.同樣,電容降壓不適合容性和感性負載
2.电机类的设备都算是感性负载,开关电源类的,如IT设备都算是容性负载。感性负载就是工作时电压相位超前于电流相位,纯感性的话电压相位超前电流相位90度,纯容性负载就是工作时电压相位滞后于电流相位,纯容性负载的话电压相位滞后于电流相位90度

网友:
超級狗          我就知道你又拿出來貼!Zzzz...

因為我不會,所以只好找別人的來貼。             知我者 SUPER GO 也!    Orz

网友:
不隔离交直流会死人的

你對,死的是別人。 ^_^

网友:
老板说,成本太高卖不出去,也会死人的

這個也對! >_<|||

网友:
    手機充電器,最低要求了;

网友:
    需要做可以给你介绍个专业搞电源的

网友:
    需不需要隔离嘛 不需要隔离 阻容 应该可以啦 蓝牙模块 阻容应该可以 需要隔离的话 参考一下手鸡 充电器

网友:
    电容特性好神奇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我搞好了,找了一个深圳功率IC的厂商,用功率MOSFET开关PWM控制器(一个小IC,0.5RMB),呵呵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