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58比较器的应用

楼主(2016-08-31):
如图,我想用358来检测主电源掉电情况,+24VA是主电源输入,+24VB是备用电源;当主电源断开时,通过mcu控制采用备用电源供电;请问下大神我应该怎么设计358电路。求指教。。

网友:
你这个两个二极管都冗余了,还用控制么?A掉了不就只有B了么。要检测就在二极管前面加个分压判断下就可以了么。

网友A:
电流大不大?不大的话 你这个电路已经可以了 ,如果电流大 可以用继电器 用继电器也不需要用MCU来控 ,除非你需要监控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不大?不大的话 你这个电路已经可以了 ,如果电流大 可以用继电器 用继电器也不需要用MCU来控 ,除非 ...

嗯。我说错了。就是用来监控状态

网友:
24VB前面串个10K电阻,单独对+24VA分压,与+24VB分压,通过LM358做比较,输出给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