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电距离的算法

楼主(2016-08-31):
分享一下,爬电距离的算法,

爬电距离的算法

网友(2016-11-07):
还不错,很有参考意义的文档!

网友(2016-12-24):
海拔不一样,电气间隙不一样,楼主这样写太笼统,误人子弟。

网友(2017-11-17):
引用 网友A:
看下,谢谢分享

thanks, it is a good study materious,thanks again

网友:
好资料,下载回来学习一下

网友:
内容太简单了,还要5积分,亏了

网友(2018-03-31):
好像算过一个这个额东西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2018-05-18):
    有里面有没有关于内层的?别骗我积分

网友:
    没有内层的,赔我积分

网友(2018-06-22):
    这个在雷击和浪涌测试中很重要,谢谢分享

网友:
    爬电距离有不同的区别,对于不同材质而言

网友(2021-12-18):
4.2、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设备应同时满足安规上对设备所要求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具体数值可参考附录 5。 1 附录 A。下面所列出的电气间隙和 爬电距离
的数值仅作一般情况下参考用,并不代表最后的实际情况。
4.2.1 术语解释:
电气间隙:导电体间测得的最短空间距离。
爬电距离:导电体间测得的最短绝缘表面距离。
一般来说,爬电距离要求的数值比电气间隙要求的数值要大,布线时须同时满足这两者的要求
(即要考虑表面的距离,还要考虑空间的距离),开槽(槽宽应大于 1mm)只能增加表面距
离即爬电距离而不能增加电气间隙,所以当电气间隙不够时,开槽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开
槽时要注意槽的位置、长短是否合适,以满足爬电距离的要求。
4.2.2 元件及 PCB 的电气隔离距离:(电气隔离距离指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综合考虑)
对于Ⅰ类设备的开关电源(本公司的大部分开关电源均为Ⅰ类设备) ,在元件及 PCB 板上的隔
离距离如下:(下列数值未包括裕量)
a、对于 AC—DC 电源(以不含有 PFC 电路及输入额定电压范围为 100-240V~为例)
电气间隙 爬电距离
L 线-N 线(保险管之前) 2.0mm 2.5mm
输入-地(整流桥前) 2.0mm 2.5mm
输入-地(整流桥后) 2.2mm 3.2mm
输入-输出(变压器) 4.4mm 6.4mm
输入-输出(除变压器外) 4.4mm 5.5mm
输入-磁芯、输出-磁芯 2.0mm 2.5mm
b、对于 AC—DC 电源(以含有 PFC 电路及输入额定电压范围为 100-240V~为例)
金属体 绝缘体 绝缘胶纸 金属体
空气
2.
1.电气间隙 爬电距离
L 线-N 线(保险管之前) 2.0mm 2.5mm
输入-地(整流桥前) 2.0mm 2.5mm
输入-地(整流桥后) 2.2mm 3.2mm
输入-输出(变压器) 5.2mm 9.0mm
输入-输出(除变压器外) 4.4mm 6.4mm
输入-磁芯、输出-磁芯 2.2mm 3.2mm
c、对于 DC—DC 电源(以输入额定电压范围为 36-76V 为例)
电气间隙 爬电距离
( DC+) -( DC-)(保险管之前) 0.7mm 1.4mm
输入-地(保险管之前) 0.7mm 1.4mm
输入-地(保险管之后) 0.9mm 1.4mm
输入-输出(考虑为基本绝缘) 0.9mm 1.4mm
输入-输出(考虑为加强绝缘) 1.8mm 2.8mm
输入-磁芯、输出-磁芯 0.7mm 1.4mm
4.2.3 变压器内部的电气隔离距离:
变压器内部的电气隔离距离是指变压器两边的挡墙宽度的总和,如果变压器挡墙的宽度为
3mm,那么变压器的电气隔离距离值为 6mm(两边的挡墙宽度相同)。如果变压器没有挡
墙,那么变压器的隔离距离就等于所用胶纸的厚度。另外,对于 AC-DC 电源,变压器初、次
间绕组应用三层胶纸隔离, DC-DC 电源,可只用二层胶纸隔离。下列数值未包括裕量:
要求的隔离距离 挡墙的最小宽度
AC—DC(输入电压 100-240V~,未含 PFC 电路) 6.4mm 3.2mm
AC—DC(输入电压 100-240V~,含有 PFC 电路) 9.0mm 4.5mm
DC—DC(电压 36-76V ) 2.8mm 1.4mm
注:变压器的引脚如果没有套上绝缘套管,那么在引脚处的隔离距离可能也仅为胶纸加挡墙的
厚度,所以变压器的引脚需要套上绝缘套管且套管要穿过挡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