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多通道 查分总线

楼主(2016-09-01):
1.altium 中使用了多通道,对差分总线使用了repeat,这个时候该怎么来处理?
2.差分总线在altium中如何画?

大神们过来看看吧,怎么解决以上的两个问题?

网友:
直接画了,room copy

网友:
    先在原理图中给差分线的两个网络放置差分符号,再将网络表更新到PCB,在PCB中用差分走线命令走差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