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17.2的朋友说说17.2和16.6的区别大吗,16.x的skill在17.x中还可以使用吗?

楼主(2016-09-01):
用过17.2的朋友说说17.2和16.6的区别大吗,16.x的skill在17.x中还可以使用吗?

楼主:
目前还在用32位的电脑

网友(2016-11-17):
More standard functions. Some unsupported functions in 16.6 are now available in 17.2
Do not need to download and install those skills.

网友:
制作焊盘的方式不一样了

网友(2017-06-08):
差别还是有点,但是没有多大吧

网友:
    花点时间熟悉应该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