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什么样的板子才会要求NC drill?

楼主(2016-09-01):
一般什么样的板子才会要求NC drill?是高速板才会要求还是根据个人意愿呢,一般的低速板会要求吗,谢谢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
不管什么板都要出这个

网友:
有孔的板,除非你这个板一个过孔,一个插件元件都没有。那就不用。

网友:
    3楼说得对,只要有孔的板就要。

网友:
    普通板默认NC误差+/-3MIL, 有压接器件的+/-2MIL

网友A:
    楼主,你确定不是来搞笑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确定不是来搞笑的吗?

呵呵

网友:
    有洞的板子都需要
    嘎嘎

网友:
    大家都理解太高端了。在一些低端板,特别是单面板和低端双面板,比如以前的黑白电视机或者刚刚80年代的彩电使用的主板,使用冲压孔而不是钻孔,就不需要ncdrill

网友:
    不出 nc dill    的板子还是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