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TIUM中如何设置原理图Sheet Title才能实现所有页都能够引用

楼主(2016-09-01):
altium 6.9中,原理图的Title、SheetTotal、Revision等sheet parameters只能一页一页地设置吗?
请问有没有方法可以实现设置一次Title,所有页都能够引用呢?

Altium Sheet Title设置

Altium Sheet Title设置

Altium Sheet TitleBlock设置

Altium Sheet TitleBlock设置

网友:
我是先做好一页,做为模板,别的直接替换掉,

楼主:
谢谢回复!也就是先制作一个模板,然后将统一的Title、SheetTotal等参数添加进去;再使用Tool>>Template命令将该模板导入到原理图的各页中?如果想更改某一个参数的话,需要先更改模板里的内容,然后再利用update命令更新到原理图页中?

网友A:
菜單Project / Project Options
切換到Parameters頁
添加Title,Revision...等.
所有掛載在此Project底下的SCHDOC,PCBDOC都會繼承這些在Project上的Paramet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單Project / Project Options
切換到Parameters頁
添加Title,Revision...等.

学习了,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