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有关问题!!

楼主(2016-09-01):
    元件面铺GND网络铜时,能让gnd铜皮圆滑,不出现尖脚,有哪些改善方法??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
    铺动态铜一般都比较圆滑吧

网友:
    在铺铜参数设置界面将铺铜线宽设置大一些。

网友:
    在global dynamic params里面可以设置锐角的倒角方式

网友:
    shape参数设置是full round 9 M7 r5 z5 m0 v$ [3 J
    ok

网友:
    能否截点图实际对比一下?我怎么试了不行,看不出效果,小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