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铜箔不能自动避开动态铜箔的问题

楼主(2016-09-01):
如题,

图像

网友A:
shape那里勾smooth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ape那里勾smooth了没?

勾了,而且update也么用

网友B:
记得貌似是出现过这bug  打补丁吧,或者raise pri试试,或者删了重弄个铜皮。

网友C:
update 动态铜皮

网友D:
    选中铜皮,右键点lower priority/riase priority

    lqf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中铜皮,右键点lower priority/riase priority

raise pri有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貌似是出现过这bug  打补丁吧,或者raise pri试试,或者删了重弄个铜皮。

raise pri有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update 动态铜皮

如楼下,raise pri有用,update不管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选中铜皮,右键点lower priority/riase priority

请问一下riase priority这个是什么意思,在什么情况下用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riase priority这个是什么意思,在什么情况下用啊。

    看字面意思是提升优先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字面意思是提升优先级。

就是你想哪个铜皮为主哪个为次

网友:
    优先级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