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设计是否有问题-封装引起的短路

楼主(2016-09-01):
大家看看附图,设计是否有问题?现客户反馈回来是有问题(具体问题后面再说,允许卖下关子先

网友:
丝印上阻焊了?还是中间大块地铜多出了一个别的网络的过孔?

网友:
这个有大焊盘吧,短路了?

楼主:
元器件底部是金属壳,与另外不同网络孔(此孔还开窗了)会金属壳接触导致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元器件底部是金属壳,与另外不同网络孔(此孔还开窗了)会金属壳接触导致短路。

你说的金属壳 和楼上说的大焊盘 不是一码事情吧?

网友:
过孔没绿油  大焊盘开窗也没见过一部分还有绿油 都不平整 难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金属壳 和楼上说的大焊盘 不是一码事情吧?

啥意思?

网友:
下方的同网络过孔与铜皮没有全部链接在一起,后期是否有什么隐患?

网友B:
这种错误好容易犯,为嘛建零件时不把底部的焊盘建大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错误好容易犯,为嘛建零件时不把底部的焊盘建大一点呢?

的确是建封装的时候没有把握好 导致后面布线问题

网友:
图不明显,中间大焊盘上的框,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2016-10-08):
焊盘与Solder建立差不多大就可以了呀,只要没有Solder就不会短路

网友:
    封装是不规范,但是有时候板子密集的时候也可以这么设计,但是板子要处理好,要塞孔

网友(2016-11-29):
    还是没搞懂是怎么回事?求大神赐教。* v0 J8 i' A/ d- ]; e
    中间的大焊盘不就是地网络嘛有什么问题,是跟那块短路了?

网友(2017-03-02):
底部过孔元件大焊盘距离有点近,底部开窗也过大,在焊接时元件在本体重力下会使多的焊锡往四周溢出,易与过孔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