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导入dsn文件后,原理图元件标号被重排了,请问是有什么规则没有设置好吗?

楼主(2016-09-01):
我用的是orcad16.2,dsn文件里有十几页原理图(每个page文件有自己的文件夹)。用AD9导入dsn文件后,原理图中的元件标号就变错乱了(每次错乱情况是一样的,例如dsn文件里是R236,导入AD后就变成了某个固定的编号),还有很多元件标号还是带“?”的。
后来发现,在orcad中将某页page文件移动到别的文件夹后,元件标号也会错乱(每次错乱情况也是固定的)。

请问,有什么办法能让导入AD后,元件标号不变?

网友:
    你将DSN原理图转换为再低一点的版本试试。

楼主:
    试了转换为7.2版本,一样
而且无论是在dsn文件内部移动page页,或是另建工程拷贝整个原理图,元件标号均不能保持原来的
    可能是ORCAD避免元件标号重复的一个机制,真不如AD好用

网友(2016-11-05):
    t p Graphical  Editing  ----    Reset Parts Designators On Paste    把这个去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