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孔工艺对蚀刻工艺及背钻工艺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6-09-02):
树脂塞孔必须是酸性蚀刻?绿油塞孔必须是碱性蚀刻吗?为什么?采用酸性蚀刻或者碱性蚀刻对背钻加工有什么异同的地方啊?谢谢

网友:
树脂塞孔是碱性蚀刻?你说的是给孔塞上树脂的那个流程吧。背钻不会受酸性和碱性的影响的,背钻本来就是一个机械加工过程。

网友A:
树脂塞孔 绿油塞孔 和蚀刻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树脂塞孔 绿油塞孔 和蚀刻没有关系

支持这种说法,塞孔与蚀刻两个工序是完全分开的两道工序,互不影响。

网友(2016-12-10):
有的背钻过孔是要塞孔,并且还是要塞树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