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PCB上面可以同时使用两种表面工艺组合吗?

楼主(2016-09-02):
    谢谢!各位。。。一块PCB上面的表面工艺是否可以使用两种组合?有没有不合理组合?

网友:
    1.有铅/无铅喷锡+金手指。2.有铅/无铅喷锡+碳油  。还有很多,具体可以问问板厂

网友:
    还有 沉金+osp

网友:
    两种组合搭配可以。

网友:
    这种有个性的工艺做的产品  主要用在哪方面的产品?

网友A(2016-10-19):
    沉金+osp ,OSP主要用在BGA上面,对吧

网友:
    可以的,咨询板厂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沉金+osp ,OSP主要用在BGA上面,对吧

是的,不过这种我始终有些担心氧化的问题,osp时间长了很容易氧化的,我们目前全部采用整版沉金的工艺

网友:
    是的,一般情况下贴片的时候再拆包装

网友(2016-12-10):
    碳油加沉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