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 怎么用 .CXT 的形式加密?

楼主(2016-09-02):
10金币
请教skill 怎么用 .CXT 投影的形式加密?
有这类加密的Skill吗?
非常感谢,万分感谢!

网友A:
运行\Cadence\SPB_16.x\tools\pcb\bin\il_allegro.exe,然后逐条输入以下命令
setContext( "myContext")
load("mySkillCode.il")
defInitProc("myContext" 'myInit)
saveContext("myContext.cxt")

网友(2016-10-20):
我有这个skill 加密的 不知道咋弄

网友B(2019-03-18):
引用 网友A:
运行\Cadence\SPB_16.x\tools\pcb\bin\il_allegro.exe,然后逐条输入以下命令
setContext( "myContext")
...

楼主还在?我输入第二不,load加载,一直报错,load("cam_clear.il")还有load("E:/cam_clear.il")还有load("E:\\cam_clear.il")都试了。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axlCmdRegister*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cam_clear.il" at line 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在?我输入第二不,load加载,一直报错,load("cam_clear.il")还有load("E:/cam_clear.il")还有loa ...

axlCmdRegister去掉好像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运行\Cadence\SPB_16.x\tools\pcb\bin\il_allegro.exe,然后逐条输入以下命令
setContext( "myContext")
...

版主好,弱弱的问一下加密后的.CXT文件要怎么加载?--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好,弱弱的问一下加密后的.CXT文件要怎么加载?

loadContext("xxx.cxt")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在?我输入第二不,load加载,一直报错,load("cam_clear.il")还有load("E:/cam_clear.il")还有loa ...

可以将axlCmdRegister注册命令放到il文件里面,函数放cxt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将axlCmdRegister注册命令放到il文件里面,函数放cxt里面

你好啊,请教一下,defInitProc,loadContext等这些函数在哪里查呢?

网友(2019-07-12):
    找不到allegro 怎么办

网友(2020-05-05):
引用 网友C:
    你好啊,请教一下,defInitProc,loadContext等这些函数在哪里查呢?

    sklanguser文档中有,就是把skill编译成.CXT文件,注册命令axlCmdRegister不能在CONTEXT中要注册命令,可以加到allegro.ilinit中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还没有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