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分析

楼主(2016-09-02):
    在公司的产品看到两个运放的应用电路,有两点不明,还请赐教:
1. 差分转单端电路    在差分正负输入跨接R5的作用是什么?
2. 单端转差分电路
        在网上看到的资料都是两个运放,一个接输入正,另一个接输入负,图上的两个运放都接正端输入,有什么区别?

网友A:
    1、这个电阻 应该是可以控制输入信号的幅度
    2、图上的两个运放都接正端输入,有什么区别?
    答:N2B 这个运放- 端  其实是在N2A out 过来的   所以N2B 输出是反向  N2B +端 你看见没 是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电阻 应该是可以控制输入信号的幅度
2、图上的两个运放都接正端输入,有什么区别?
答:N2B 这 ...

多谢,2的问题我也发现了。
1的问题,我用仿真软件试了一下,改变电阻值好像没什么效果。

网友:
    1的问题 也许前端 有串电阻呢 如果没有我就不知道什么功能了

网友B:
    這個文檔看有沒有幫助?

    TI果然是强大,supdog果然是supmen
    你为何这么牛X
    讚!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文檔看有沒有幫助?

    非常感谢!!

网友:
    单端转差分,电路拓扑:N2A 作为电压跟随器,N2B作为负反馈,两者输出的相位反相

网友C:
    你这颗运放全称为:TLE2072,差分转单端电路不需要R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颗运放全称为:TLE2072,差分转单端电路不需要R5

多谢,据说这个电阻好像是用来匹配前端阻抗用的。

网友C:
    你用2072来做RF?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2072来做RF?

    音频的放大,不是RF

网友:
    R5用来降低输入阻抗。在输入悬空的情况下,后级无噪声输出;
    第二个图是正常的单端转差分啊!

网友(2016-10-04):
    支持,学习一下运放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文檔看有沒有幫助?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狗粮!

网友: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狗粮!

你不知道「狗民黨」當初從大陸搬走多少寶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