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T-89封装原理图符号和PCB封装的画法

楼主(2016-09-03):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
我对SOT-89封装的三极管原理图符号和PCB封装的画法一直存在疑问,请帮我看看下图的画法是否规范,
有没有规范的画法?
先谢谢大家!

网友:
    三极管的脚号弄错了,一般情况发射极是2脚。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规则焊盘是用一个焊盘+region+mask来扩展的

网友(2016-10-08):
    原理图只需要做一个2脚PIN,封装两个焊盘都命名“2”就可以导入。

网友(2017-01-06):
    在复杂了吧,三个脚就可以了,焊盘做大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