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电阻值参数

楼主(2016-09-03):
下图的开关电路,不知道如何计算电阻值才合理要求EN脚悬空时电路是导通的,
要求漏电低,因为负载电流非常低,60-200uA
另外有没有相关的书本介绍,学习一下

一语中的! 狗神
PNP 開關電路負載請放 C 極!^oo^

网友:
建议你先学一下三极管跟MOS 的工作原理  然后你就知道这些参数该怎么去计算了

网友:
http://www.electronics-tutorials.ws/transistor/tran_4.html

网友A:
你这个地方用NPN的管子驱动会比较好吧?现在你的发射级是个变化的电压。

也是!^_^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地方用NPN的管子驱动会比较好吧?现在你的发射级是个变化的电压。

但是我要求MOS在EN悬空的时候是导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要求MOS在EN悬空的时候是导通的

可以参照版主大神的建议,把负载换到C端。

网友B:
跟據你所需的負載電流 Ic,供給足夠大的驅動電流 Ib,讓三極管進入飽和模式Saturation Mode),三極管的 C 和 E 就導通了。

NPN 或 PNP 都一樣,但兩種電路的接法,你要再熟悉些。

2N3906 Base Current v_s_ Collector Current in Saturatio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據你所需的負載電流 Ic,供給足夠大的驅動電流 Ib,讓三極管進入飽和模式(Saturation Mode),三極管的  ...

但是不会完全饱和,CE之间应该还有0.7V左右的电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不会完全饱和,CE之间应该还有0.7V左右的电压吧?

你絕對會被模電老師阿嚕巴到死的,不騙你!

雖然小弟也因為此事被老師阿嚕巴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絕對會被模電老師阿嚕巴到死的,不騙你!

雖然小弟也因為此事被老師阿嚕巴過!

哈哈,好在我模电是体育老师教的。我理解按照楼主的接法,要想管子工作,BE怎么也需要一个正偏电压吧?不然管子不还能通吗?

网友:
这个电路的电阻我认为是这样算的:G_EN为高时应该也是3v吧,你用一个4.7k和一个10k的电阻分压,那么当G_EN为高时,电阻分压的公共端电压就是2v左右了,这样的话,Q2就有导通的可能,那么这个G_sensor的电源就关不断,所以4.7k和10k的电阻比例不匹配。 这个电路不是模电,是典型的数电!

网友:
随便拿本模电书,开篇基本上就是三极管的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