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仪器TPS53640电源芯片问题。大神请进。

楼主(2016-09-03):
SMT回来的板卡问题:某些次上电,电源不输出;某些次上电,电源正常输出。

几经周折,奈何学术短浅,并无良策。
特昭告天下,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VR_FAULT测出0V的电压,说明电路存在过压,过流等故障,才会输出低电平

网友B:
負載一個個斷開試試看,搞不好是某組電源 Inrush Current 造成 Shutdown

楼主:
引用 网友A:
VR_FAULT测出0V的电压,说明电路存在过压,过流等故障,才会输出低电平

多次通断电源,某些时候是正常的(电压正常输出)。某些时候是异常的(电压不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負載一個個斷開試試看,搞不好是某組電源 Inrush Current 造成 Shutdown!

就是一个CPU的核电压。拆了负载的话,电源是不输出的。(已经尝试,而且自己加了假负载,也不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負載一個個斷開試試看,搞不好是某組電源 Inrush Current 造成 Shutdown!

哦 正常板卡的该电源静态阻抗跟有问题板卡该电源的静态阻抗是一样的。

网友C:
从其他人的评论中,猜测试过流保护,电源芯片的负载能力余量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其他人的评论中,猜测试过流保护,电源芯片的负载能力余量太小

唉  第一感觉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不是过流 就是过压,不是过压就是过温。或者输入电压纹波太大之类的。可是不知怎么解。没有任何技术支持,太坑爹了。

网友A:
你的SVID没有接,CPU是如何通知芯片工作的?

网友D:
可能性
1.上电瞬间电流太大,芯片自我保护了;
2.电源芯片的一些管脚是由CPU的,在上电的瞬间CPU的管脚处于三态状态,输出不稳定,导致电源芯片正常启动失败;

希望有帮助

网友(点评):
PMB总线在CPU端有外部10K上拉的。

网友(点评):
可能一 确实不知道是不是的。 弱弱的说一句:同一批次物料,同一批次SMT,回来也有完全正常的板卡。

网友:
    原理图 PCB发上来 才好解决

网友(点评):
附件一就是原理图。

网友:
    外接直流电源,看看上电后电流是多少?

网友(点评):
没测试,估计有好几十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SVID没有接,CPU是如何通知芯片工作的?

    PMB总线。

网友E:
由于没经验 无法下载查看
TI的电源基本都用过  包括搭载专用如intel NVIDIA等CPU的PMU
1、首先确认原理图,一个个管脚对照和intel参考设计,找出差异(这个新手很容易忽略)
2、查看和芯片启动相关的各种配置,PMU这个很关键,如一般都有开机管脚,和CPU相连的能断开调试的尽量先断开
先完成以上两步,还不能解决,再帮你看看!

CPU是博通的XLP964,联系过博通的技术支持,他们反馈该部分电路是美国德州仪器原厂帮他们调好的电源模块。
手册上写着有个外围参数的计算的xls文件,但是一直拿不到。
参考设计,手册肯定都查过的。 只是外围参数根本不知道他怎么设计的。而且好像这个IC国内极少有人使用。德州仪器官网和很多技术支持都没有该IC的手册。
并不是一直不输出,有生产出来的板卡有正常的板卡,也有某些次加电OK,某些次加电不输出的板卡,还有一直不输出的板卡。这三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性
    1.上电瞬间电流太大,芯片自我保护了;
    2.电源芯片的一些管脚是由CPU的,在上电的瞬间CPU的管脚处 ...

负载可以分模块上电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由于没经验 无法下载查看
TI的电源基本都用过  包括搭载专用如intel NVIDIA等CPU的PMU
1、首先确认原理 ...

供电管脚14 16先别串电阻
断开所有能断开的和CPU连接

这个芯片应该还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点评):
只要有负载 应该是可以输出的。但是我们把一个正常输出的板卡,拆掉了CPU以后,电源就不输出了的。是跟不负载有关系的。 14 16pin的2.2R电阻改为0R==>早就进行了实验,没有啥作用。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开机瞬间 电压有起来过吗
最好能够断开下负载试试

网友(点评):
断开过负载,没有负载电源是不会输出的。开机瞬间没有找到过PWM信号。看来当不起来的时候,芯片PWM信号都没有

网友F(2016-10-10):
1、确定是不是电源芯片本身问题,断开相连接的负载,测试。如果是的话,就是说明你芯片没用对
2、如果不是的话,接着查负载,分开来查,肯定可以查到那部分的负载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1、确定是不是电源芯片本身问题,断开相连接的负载,测试。如果是的话,就是说明你芯片没用对
2、如果不是 ...

VR12.0的电源 断开负载 是不输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VR12.0的电源 断开负载 是不输出的~

VR12.0是类似于X86   CPU的电源吧,好像CPU有电压反馈到VSENSE+(电源电压)和VSENSE-(地)。这个电源要起来,通过100欧姆的电阻吧VR芯片的这两个引脚连到一起就可以起来了,电源有个VBOOT电压默认输出(最开始SVID是不控制电源输出电压的)。
楼主可以试试。

由于最近都比较忙,上论坛的时间很少了,没能及时回复楼主,万分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