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板上层叠信息是怎么做出来的呢?看有几个人会。

楼主(2016-09-04):
我看别人的板子都有这些个东西,但是偏偏不会弄也搜不出来,是skill吗?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A:
是skil二次开发编辑的表格,生成到光绘里的,大公司基本都是这样做的,不用word再备注层叠了。也方便QC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skil二次开发编辑的表格,生成到光绘里的,大公司基本都是这样做的,不用word再备注层叠了。也方便QC检查 ...

请问你有吗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有吗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呢

我也没有啊,刚从大公司离职,正准备开发一些二次工具用

网友B:
    直接画也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有啊,刚从大公司离职,正准备开发一些二次工具用

期待,希望能分享,付费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画也行的。。。

    画是可以画,就是繁琐

网友:
    有专门的skill,自己手动画一个应该也不难

网友:
    这是自己做好的模板,到时候需要几层 的就调用几层,完了在修改层叠信息

网友:
    谁有提供一下吧

网友:
    通过skill比较方便,很多公司都有。可惜我只会用

网友:
    allegro 里面怎么设置汉子丝印啊

网友:
    allegro里面放这个根本没有意义。这个stackup不够详细,比如,Dk,Df, 阻抗,材料等等。还有vendor给的参数等等。不同vendor给的数据也不一样。allegro里面放的就是个参考,一点都不专业,还是需要详细的表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