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个allegro比较隐秘的parasitics显示功能

楼主(2016-09-04):
寄生参数是信号完整性分析的基础,a软件自带了快速显示走线或者shape的寄生参数功能,但是大多数人还不知道。
运用这个功能前需要设置好介质参数,层叠参数,这样得到的值可信度更高;
下面贴几张效果图。

寄生参数显示命令进入方式

寄生参数显示命令进入方式

看shape的寄生参数

看shape的寄生参数

看走线的寄生参数

看走线的寄生参数

楼主:
1、通过shape的直流电阻X最大电流值,可以大致估算出直流压降;也可以看到平面电容值,知道电源大平面主要针对高频分量有滤波效果,想滤除20Mhz以下的噪声还是要靠电容;而pcb上电源平面由于隔着封装,对芯片内部的高频噪声抑制力很弱,滤芯片内的噪声还是靠片内电容比较好;
2,走线的寄生参数包含自身特征阻抗,引线电感,引线电容,以及与相邻信号的互容,有时也会显示与相邻同层大面积shape的互容;这些参数对sipi工程师做初步SI分析判断都有帮助。
前提是层叠参数都设置正确。

网友A(2018-12-03):
请教一下楼主,有没有功能可以将所有线的寄生参数导出到表格里的?

网友(2025-03-04):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有没有功能可以将所有线的寄生参数导出到表格里的?

    同问,有没有方法可以将所有的都导入一个表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