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RCAD如何实现两个显示器分别显示两个原理图窗口

楼主(2016-09-05):
如题,
请问allegro如何像AD那样支持双屏显示

网友:
双屏,跟软件有关吗?不都可以吗

网友:
貌似不行啊,一直没研究出来!

网友:
我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学会把两个工程,用两个Candedce打开。它总是显示在一起。
弄得特别混乱。
有时候实在不行,我把其中一个图,打印成PDF,这样就可以在两个显示器中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