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里面这种图纸模式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6-09-05):
    请看附件中的图,这种图纸模式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
    PCB设计的时候怎么在界面里做成这种样子啊,一般不都是黑色背景吗?

网友:
    AD有这个功能。工作区域是黑色的其他是白色。

网友A:
    AD有一个功能是工作区域是黑色的。其他非工作区域为白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有一个功能是工作区域是黑色的。其他非工作区域为白色

请问这个功能在哪里找到?

网友B:
    按数字1切换到板框编辑,在Design中选Redefile Board Shape画边框后按数字2,就可以了

网友(2016-12-10):
引用 网友B:
    按数字1切换到板框编辑,在Design中选Redefile Board Shape画边框后按数字2,就可以了

非常好用,我每次都是先画一个闭合的线框,再全选中,再board shape>design from selected ,再清除这些线,clear

网友(2017-04-12):
    还是没搞懂人家怎么做成这样的,感觉好高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