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报错问题,谢谢

楼主(2016-09-06):
(---------------------------------------------------------------------)

This database has been marked as a .SAV.
An attempt will be made to correct the problems.

ERROR IN SYMBOL PIN   refdes = C203
in# 2
ymbol origin = (5775.00 11935.00)
  POINTER TO SYMBOL PIN INVALID
   Error cannot be fixed.

WARNING: The following vias/pins have connections using non-plated padstacks
         This may cause issues with your manufacturing process.

in/Via         Padstack                                   Location
  -------------------------------------------------------------------------
GA1.16         PAD75CIR75U                              (78.66 5614.88)
  VGA1.17         PAD75CIR75U                              (78.66 6364.88)
H3.3           BALL30_B                                 (295.00 5550.00)
  MH3.4           BALL30_B                                 (325.00 5475.00)
  MH3.5           BALL30_B                                 (400.00 5445.00)
H3.1           BALL30_B                                 (400.00 5655.00)
  MH3.2           BALL30_B                                 (325.00 5625.00)
  MH3.6           BALL30_B                                 (475.00 5475.00)
H3.7           BALL30_B                                 (505.00 5550.00)
H3.8           BALL30_B                                 (475.00 5625.00)
H4.3           BALL30_B                                 (7095.00 5550.00)
  MH4.4           BALL30_B                                 (7125.00 5475.00)
H4.2           BALL30_B                                 (7125.00 5625.00)
  MH1.3           BALL30_B                                 (7096.57 11763.62)
H1.4           BALL30_B                                 (7126.57 11688.62)
H1.2           BALL30_B                                 (7126.57 11838.62)
  MH4.5           BALL30_B                                 (7200.00 5445.00)
  MH4.6           BALL30_B                                 (7275.00 5475.00)
  MH4.7           BALL30_B                                 (7305.00 5550.00)
  MH4.1           BALL30_B                                 (7200.00 5655.00)
H4.8           BALL30_B                                 (7275.00 5625.00)
  MH1.5           BALL30_B                                 (7201.57 11658.62)
  MH1.6           BALL30_B                                 (7276.57 11688.62)
  MH1.7           BALL30_B                                 (7306.57 11763.62)
  MH1.1           BALL30_B                                 (7201.57 11868.62)
  MH1.8           BALL30_B                                 (7276.57 11838.62)
  MH2.3           BALL30_B                                 (296.57 11748.62)
  MH2.4           BALL30_B                                 (326.57 11673.62)
H2.5           BALL30_B                                 (401.57 11643.62)
H2.1           BALL30_B                                 (401.57 11853.62)
  MH2.2           BALL30_B                                 (326.57 11823.62)
  MH2.6           BALL30_B                                 (476.57 11673.62)
H2.7           BALL30_B                                 (506.57 11748.62)
H2.8           BALL30_B                                 (476.57 11823.62)

Number of Xnets before update: 0        after update: 0
Number of Diff Pairs before update: 217   after update: 217

Regenerating DRC
riginal DRC errors:   15
pdated DRC errors:    15
  DRC elapsed time:      00:00:02

Problems could not be corrected, contact cadence Customer Response Center!
34 warnings, 1 errors detected, 0 errors  fixed.

网友:
检查下pad-stack:PAD75CIR75U 和BALL30_B  设置成non-plated的了,改成plated

网友:
    C203 的pin2 的padstack 改为plated。

网友:
    通孔未做电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