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关于pin和die上的波形问题。

楼主(2016-09-06):
在输出一个ddr2 800 的波形时,pin上和die上波形相差很大,pin上波形出线非单调(有回沟),而die上的波形则没有,
修改走线对回沟没明显改善。

单根数据线波形。

pin上的波形

die上的波形

想了解一下,是否一般以die上的波形还是已pin上的波形来判定信号是否合格。

然后就上升(下降)沿上产生回沟是因为封装的原因吗?

网友(2016-10-13):
    我觉得是要看die上的波形, 因为最终的信号是在die上面进入内部电路。也有人说只要pin上面的波形符合标准就可以,pin的die芯片公司设计保证可行的,我不是很同意。

网友:
    PIN仿真用在要求不高的场合,要求高的话,需要在模型中加上一句语言,DIE的仿真就会很准了,因为在要求不高情况下,PIN和DIE的仿真相差不大的

网友A:
    在模型中加一句语言Timing Location die就可以解决了,也可以在在帮助文件中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模型中加一句语言Timing Location die就可以解决了,也可以在在帮助文件中找到,

    了解了,感谢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模型中加一句语言Timing Location die就可以解决了,也可以在在帮助文件中找到,

    能否具体指明一下在那份文档中吗?help文档太多,找起来有点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