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3级标准

楼主(2016-09-06):
请教一下大家,IPC3级标准的全称叫什么?谁有的能否共享一下,或者提供一下链接也行,谢谢!

网友A:
Qualification and Performance Specification for flex Printed Board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ualification and Performance Specification for flex Printed Boards

软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板的?

网友(2016-10-18):
网上有,自己搜。

网友:
一二三级标准不是指的制作精度的要求么?
一级 通用类电子产品,消费类电子和部分计算机的外围设备。
二级 专用服务类电子产品 ,通讯设备,复杂商业机器,测量仪器等长使用寿命仪器。
三级 高性能电子产品,救生和飞行电子设备。使用中不能出现中断。

网友(2017-07-21):
不是Class 3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