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体走线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6-09-06):
    1、为什么有些项目要求晶体下面要挖空,有什么好处吗?我认为挖空了屏蔽与参考就不太好。哪位大神知道的说说其中原因,谢谢!

网友:
    谁要你一定挖空。如果确实要挖空,也是为了满足阻抗一致性咯

网友:
    主要是晶体会对下面走过的高频信号产生影响,所以不要在晶体下面走线

网友:
    是不是晶振下挖空?是不是怕传导杂讯出去?
高频信号的pad下挖空是有这种要求的,是为了阻抗控制;
晶振下和电感下目前没有遇到过挖空要求的,只是不允许不线。

网友(2016-11-20):
    晶体信号pad下面挖空可以保持阻抗一致性,也能降低一些layout寄生电容。

网友:
    满足阻抗要求!

网友(2016-12-23):
    有些是EMC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