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急求!!!!!

楼主(2016-09-06):
最近小弟在画一个DB25接口的接口板,4层的,但是要求接口是正反面的,所以线是交叉的,但是要求能过1A左右的电流铜箔还不能太窄,那边有没有那位大神有比较好的方法,试了好多方法下面距离都不是太够

网友A:
你这个图片的线宽貌似太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片的线宽貌似太细了吧。

不是这个问题,不过现在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