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請教下MCU串口數量不夠可以用模擬開關切換嗎

楼主(2016-09-07):
急!!請教下mcu UART串口數量不夠可以用模擬開關切換嗎?什麼型號的比較好?

网友A:
可以。74HC4052就可以,但是要注意串口的电平不要超过74HC4052的供电电压

网友B:
NXP I2C I/O Expander

http://www.nxp.com/documents/leaflet/75016987.pdf

二樓的建議較便宜,但如果你缺的接口很多、很多的話,I/O Expander 一顆最多可以擴到 64 個 I/O,且 I2C 可以並聯很多顆 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74HC4052就可以,但是要注意串口的电平不要超过74HC4052的供电电压

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NXP I2C I/O Expander

http://www.nxp.com/documents/leaflet/75016987.pdf

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74HC4052就可以,但是要注意串口的电平不要超过74HC4052的供电电压

再請教下,將4052模擬开关放到buffer SP213后面(即RS232 TX RX)这样切换也是可以的是吗?

网友:
用过千兆网口模拟开关 1分2  TI的类似应该可以搞

网友:
模拟串口或者用串口切换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