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页码如何对齐?

楼主(2016-09-07):
    我在用16.5的orcad设计原理图的时候,生成页码的时候出现了下面的情况: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页码是用来检查原理图的,在很多信号的时候,页码跑到后面就会很乱,很难看清,请大神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它保持在信号名的另一边,如下图所示:

    其实按照信号名偏移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信号名有长有短,页码就不整齐了,增加的检查的难度。

楼主:
    好吧,看来大家都没遇到这种问题哦……

网友A:
    如下图中的x offset就是向右侧偏移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中的x offset就是向右侧偏移的数值。

    这样做就是按照文字来偏移的,信号名长短不一,页码也就没办法对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做就是按照文字来偏移的,信号名长短不一,页码也就没办法对齐了……

要用最長的名字為單位,去設定偏移量,這樣大家都會對齊。只是很短的名字頁碼就會飄得很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最長的名字為單位,去設定偏移量,這樣大家都會對齊。只是很短的名字頁碼就會飄得很遠。

呃,求设置方法,我这边只能选择按照信号名或者端口的方式去排列,没找到按最长信号名方式去偏移的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呃,求设置方法,我这边只能选择按照信号名或者端口的方式去排列,没找到按最长信号名方式去偏移的方式… ...

    用最長的名字去推估距離。參考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最長的名字去推估距離。參考下圖

呃,这是以端口位置去偏移的,我这边就是这种方式容易出错,信号名跑到端子前面去了,也不知道是什么BUG,难道是破解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这是以端口位置去偏移的,我这边就是这种方式容易出错,信号名跑到端子前面去了,也不知道是什么BUG ...

    注意看我的圖片,X Offset 是負數喔!  你可以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