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很难,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6-09-07):
我有一个主板A输出两路电源分别是12V和3.3V,共地的。
A板输出的12V供给B板用,B板上有一个SI4435DY(MOS管),有一个TPS5450的DCDC电路 。当MOS管或者TPS5450任一开关打开的瞬间对3.3V都能产生波动,会把3.3V瞬间拉低到2V。
请问怎么缓和这个3.3V的波动。并2200UF大电容试过没用。

网友A:
    估计是两种情况一是你的电源走线布局有问题(拉这么低可能性不大)另外估计就是你输出两路电源反馈有问题(具体还得看原理图)有一路电源是带不起负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两种情况一是你的电源走线布局有问题(拉这么低可能性不大)另外估计就是你输出两路电源反馈有问题( ...

我是空载测的,怀疑过电源走线的问题,所以把A板子换成两台稳压源模拟测试一台输出12V,一台输出3.3V,让两台稳压源共地。只要B板子开关一打开,3.3V稳压源也能用测到这样的波形,也怀疑过B板子,换了其他DCDC电路试也一样。用纯阻性负载测试,没有测到3.3V被拉低。所以我想假如有一个多路输出的电源模块(非隔离的),如果只用其中一路,是不是这一路负载开关芯片打开的瞬间都会对其他路产生影响。

网友:
    用带sense的电源芯片试试,适合远距离供电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RUSH 电流太大了,能不能加个缓启动电路来测试

    这个说法是真正点到了问题的本质

网友:
          这种情况在电源输入端加一个大电容,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如果可以,你上个原理图看看

网友(2016-10-24):
    有些电源芯片不能空载,有最小负载要求,具体看手册。一些DCDC,要靠负载形成一个回路,很多设计,电源芯片后端会接一个电阻做负载。

网友:
    给开关MOS加上缓开启电容

网友(2016-11-23):
    上个原理图看看啊,可能是原理图有问题呢。

网友(2017-03-15):
    多半是原理图有问题,必现问题,好解决。

楼主(2017-05-11):
    感谢各位的回复,不是原理上的问题,是测试方法的问题。测试时一直是用稳压源接到TPS5450的使能脚和MOS管的使能脚上,当开关稳压源瞬间,大地平面有浪涌,影响到了另外一台稳压源,导致整个测试结果都是不对的。改用芯片的一个GPIO口做使能测试,3.3V就不会被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