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口控制三极管进而控制电源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6-09-07):
我们经常会用到如下的电路图,最近调试有个疑问,我这边mcu是5V的IO口,用IO口控制三极管的基极,导通的时候发现基极电压只有0.6V左右,从而导致我IO口也被拉到了0.6V左右,断开R56时测的IO口为正常的5V。想问下,是否有其他的改进电路能改善这个现象,使的三极管导通以后我的IO口电压能维持在5V,不被拉低,电阻分压方式应该是没问题的,是否还有其他方式?

网友:
    多此一举 如果实在要这样弄 串个二极管进去

网友:
    R56 搞个47K以上

网友:
    确定你R56没焊错成0?

网友:
    R56 两端电压应该不一样的

网友:
    三极管基极到发射极的电压不就是0.7 V 左右吗

网友:
    你确定LED_EN信号也是0.6V?,三极管基极导通时1.6左右没有错啊。

网友:
    三極管 改為MOS 2N7002 就可以了 ;

网友:
    电压低是正常的 内部上拉电阻比较大 这个电压低不低对你无影响吧 又关你事? 如果实在需要高 你可以加个上拉电阻 串接电阻R56 改大点

网友:
    我觉得你是测量错误了  IO输出高电平5V  经过1K强电阻 即使直接到GND  也是可以输出高电平(5V)
    我这里有类似的控制,10K电阻接在1K左边  测试完全OK

网友:
    首先单片机输出口设置为推完输出,然后加大R56

网友:
    计算一下,R56应该在61K

网友:
    R56变大点,100K等......

网友:
R56两端电压怎么会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