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中,如何使用接插件的cir模型?

楼主(2016-09-07):
我准备仿真一个多板卡系统,由A,B,C三块板卡组成,板卡间通过接插件连接。有几个问题请教:1.如此设计仿真原理图,是否可以?存在问题吗?
2.接插件J1和J2使用的是Hspice模型,模型文件后缀为.cir。在这里直接调用的。驱动器件U1.3是IBIS模型。仿真过程中出现错误,如附件所示。
请问直接调用Hspice模型是否可以,出错如何解决?

网友A:
可以仿真的;目前的error是因为你的license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仿真的;目前的error是因为你的license有问题

您好,仿真Hspice模型的,还需要额外的license?
IBIS模型的器件仿真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