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 怎么批量修改字体大小

楼主(2016-09-08):
5金币
        Capture CIS 怎么批量修改字体大小,例如元件值,位号,封装,以及alias和port的字体大小,  文字全选中就编辑不了了,哪位大神知道呢!?

网友A(2016-11-28):
选中DSN,右键,design properties, schematic design,选择design properties。然后就更改你想要的属性的字体大小和字体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中DSN,右键,design properties, schematic design,选择design properties。然后就更改你想要的属性的字 ...

    层主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层主正解

有没有批量改网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