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速率100M的走线误差多少合适

楼主(2016-09-08):
如题

网友A:
    50-100mil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100mil都可以,

    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

    速率低啊,误差根据速率来设置,不能全篇一律的一样误差,速率高的当然就误差小一点,速率低的就可以适当放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速率低啊,误差根据速率来设置,不能全篇一律的一样误差,速率高的当然就误差小一点,速率低的就可以适当 ...

恩吗计算误差呢?知道误差对PCB设计有用吗?误差跟等长误差的关系是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吗计算误差呢?知道误差对PCB设计有用吗?误差跟等长误差的关系是啥啊

    肯定有关系啊,速率低了误差可是适当放大

网友:
    也许大概可能或者可以这样子理解吧:速率低了,周期就长,时序裕量就多 ,早到和晚到关系不大,都在等你,误差就可以大点吧。

网友C:
            等长和时序关系比较大。一般凭经验的话,100M的信号周期是10ns,建立时间+保持时间算70%好了(非常保守的数值),即7ns。去看一下两端IC的pindelay大概是多少,减一下。算两端IC各有1ns的片内误差的话。剩下1ns。1ns对应PCB上的走线长度约为6000mil。绕正负3000mil即可。所以可见100M的信号理论上是不需要因为时序问题而绕等长的。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欢迎大神来拍,作进一步的解释。

网友:
    楼上正解。准确点1ns约等于5600mil.

网友(2017-08-21):
引用 网友C:
等长和时序关系比较大。一般凭经验的话,100M的信号周期是10ns,建立时间+保持时间算70%好了(非常 ...

照你这个公式,150Mhz的时候,传输线延时允许值就到0ns了,频率再高就负数了,就像MIPI的差分对内误差,这个是否有个公式大概根据频率算出对内可以有多少的误差?

网友(2017-12-04):
引用 网友C:
等长和时序关系比较大。一般凭经验的话,100M的信号周期是10ns,建立时间+保持时间算70%好了(非常 ...

    片内1ns是比较夸张的数字,而且越高速(一般1G以上),pindelay是必需要考虑的。

网友(2019-11-20):
    说的有道理,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