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封装尺寸标注问题

楼主(2016-09-08):
  如图片所示的尺寸标注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一般的尺寸标注都是在dimension下,但是这个尺寸标注实在package geometry 下的 DISPLAY TOP 。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求教。

网友A:
标注的时候选择下subclass就可以了

网友B:
    进入标注命令时,在右边的工作面板中选择 一下所要放置的层。然后再去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标注命令时,在右边的工作面板中选择 一下所要放置的层。然后再去标注。

      你在选择标注命令的时候 右边的class 和subclass 只有board 和manufacture 这两个选择,你可以试一下。如果和我说的有差异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注的时候选择下subclass就可以了

只有这两个class, 你们都试过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只有这两个class, 你们都试过吗?

然而并没有出现display top 这个class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然而并没有出现display top 这个class

没有的话自己手动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的话自己手动加一下

找到问题原因了,我用的16.5这个版本。所以就算自己加进去,软件是不会再class中显示出来的。我亲测过在16.6版本就可以进行加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的话自己手动加一下

    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