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哪个函数可以修改背景,栅格,高亮等颜色?

楼主(2016-09-08):
用哪个函数可以修改背景,栅格,高亮等颜色?

网友A:
高亮可以通过
axlDBControl('highlightColor colorNum)
axlDBControl('tempColor colorNum)
修改
colorNum指的是色盘的序号
当前色盘序号可以通过
hlColor = axlDBControl('highlightColor)
tpColor = axlDBControl('tempColor)
获取
其他两个应该也能通过axlDBControl来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亮可以通过
axlDBControl('highlightColor colorNum)
axlDBControl('tempColor colorNum)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