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er library 逻辑预览的那个窗口消失了,请问这么把窗口调出来?

楼主(2016-09-08):
左边的图是正常的,右边的图是我目前AD15的状况。求大神们帮忙解决一下
2 T" E' q: I- }' W( X ! g+ T" ]& U# k

楼主:
元器件预览和模型名称的小窗口都不见了,又不知道怎样可以调出来,恢复默认设置也没用。求指教

网友:
这情况我也遇到过(14.3.15版),点一点右边的黑色箭头看能否展开,如果不能展开好像没什么办法。最后我是重装才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