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 引用新的symbol 库, 料号(P/N)属性无法显示?

楼主(2016-09-08):
如题, 如下图( Sorry,请用鼠标点击图片,此页的显示效果有点怪异, 不知道如何调整)。
1. 用旧的原理图, 想要在新的环境里应用。
2. 但是, 新库的PN属性与原来的格式不同。
3. 引用新的库后, 其它一切正常。只是PN属性无法正常显示; 也无法打包 - - 提示找不到合适的PTF.
  注: a.  新、旧库内容相似, 只是PN属性不同。
             b. 同时,P/N 属性是Key 属性。
4. 是否有简易的方式,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注:把器件从新库里手动调用的器件, 没有这个问题。只有原理画好的部份,才有这个问题!
           我的原理图很大, 一个一个重新调用。技术上可行, 但是,用时太长。
谢谢!

Key property

Key property

back

back

网友(2016-10-27):
key properies 是放置器件时就带入的信息,修改key properies信息,concept会认为该器件是新器件。
injected properies是在打包时,会自动带出来的信号。
两者打包后,导出到allegro。修改key properies的器件位置就会飞掉,修改injected properies的器件位置保持不变。
你的问题我认为就是你把P/N设置成key properies且修改了导致的。